比较糟糕的Dell 1420 开机进入自检模式!

楼主(2016-03-04):
拿到手开机自动进入自检模式,第一直觉以为是C壳或者触摸板键盘导致的呢,结果这些都拿掉外接键盘仍然涛声依旧。
接着刷了BIOS-换了EC-换了南桥,折腾一番还是一个样子。此时没什么头绪了,之前有修到过此故障,换个EC就解决了,这次的比较棘手啊。

网友:
图片怎么没出来呢,我上传了 - -!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换板吧   太纠结浪费时间

网友:
。你把键盘拔掉试试   顺便看一下你的电源 要是电源不是原装会报错  报错你要是按F5就是自检

网友:
这机有点老了,还折腾。

网友:
适配器不对.或检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