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42J装不上WIN7

楼主(2016-03-04):
求助!!!华硕A42J装不上WIN7,机子来时属于不知道几修机子了,装XP正常,WIN7能G进去或者硬装进去,G进去解压到百分之49不动了,硬装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也不动了,刷了原厂BIOS,换了南桥,
实在没思路了,机子待机很烫,可以说板子都烫,,

网友A:
换硬盘了吗     看下是什么东西烫  估计是南桥烫  换个硬盘  不行就得拆机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了吗     看下是什么东西烫  估计是南桥烫  换个硬盘  不行就得拆机修了

早换了 ,南桥换了 BIOS刷了原厂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哪的问题

网友:
装win7的时候试过纯净版么?49%应该是装驱动的时候出现错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有谁能解决啊

网友:
换到别的机子上装进去在试下

网友:
待机烫?不会吧

网友:
什么问题呀,说说,我也遇到了

网友B:
开机之后跟新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之后跟新一下BIOS

更新了官网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烦人的

网友:
你换个固态硬盘安装单装的WIN7试试看看

网友:
把光驱拆了。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不装驱动有没有试过的那

网友:
安装版的系统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