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不行,也不充电通病

楼主(2016-03-04):
修到好多DV4的机子,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就不行。电源口灯也不亮。

今天又接到同行一台这样的机子。拆开后,直接去找MAX8731E。果然还是它。以后修到的同行,可以捡钱了。

有图有真象。。手机加了个投影机拆下来了镜头,照得还算清楚。

网友:
烧了个小坑啊

网友A:
最后怎么好的,呀。就是换了芯片就好了是吗

网友:
是啊,最近比较闲,发发贴,赚点分,,每天也就4-5个本本修了。

网友:
  通病下次遇到就好说,支持下,,,

网友:
明显故障,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怎么好的,呀。就是换了芯片就好了是吗

是的,换个芯片就好。

网友:
都烧了个坑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烧一个坑

网友:
嗯,先谢过了哈。

网友:
这不算是通病把    就是简单的保护隔离没过嘛

网友:
修过 几个 比较特殊的hp 机器 象dell

网友:
算通病 都是这个坏

网友:
修过这机器 这是个通病

网友:
在修机器的过程中,这种情况时常见到,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这个都比较爱坏算是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