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圆梦H515通病

楼主(2016-03-04):
联想原装台式机新圆梦H515,不显示,看电流像是不过内存,刷BIOS无果,加焊单芯片无果,最后参考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671-1-1.html,修好了,我直接加了一坨锡,希望大家看了我的修法,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网友A:
是笔记本主板吗,楼主发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主板吗,楼主发错地方了

请仔细看帖子,楼主开头就说了,原装台式机

网友:
方法果然精辟

网友:
建议还是用线链接 你这样很容脱焊

网友:
我的主板上面只有一个d20,没有u20,但是连上也可以点亮,这样稳定吗

网友:
果然还是不稳定  用了两天就返修了

网友:
能花时间和精力修台机主板的都牛

网友(2016-04-06):
不稳定。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主板吗,楼主发错地方了

看电池跟电路明显事台式机主板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这个板子  下次遇到了 试试次法

网友:
你这个故障是是 RJ8的电阻坏了,你直接短接过去。 我今天刚好修这个机子

网友:
果然是通病!

网友:
我也秒杀了2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