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开机自动上电,而且D5掉电,有时候可以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6-03-04):
       今天同行掂来一台主机,故障是: M4N68T LE V2开机自动上电,而且D5掉电,有时候可以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没有任何故障!华硕的主板一直以来我一般不动桥,822、电容漏电、内存电压等都是经常出问题的地方。
    维修这板子思路是:自动上电且D5掉电,首先要测量开机PWRBTN#电压多少,这个1.58V很明显,正常是3.3V的电压,我先从某网站下载点图,因为这个有点图维修起来比较方便,跟这个电压有直接关系的就几个零件,换822涛声依旧,断开IO那个电阻依然,去了电容立马见好! 最后还有就是板子会自动上电,这个一般把电池放下电,子啊换个新电池就好了!顺便把点图和查看器呈上!希望能够多多帮助大家发财,还有就是一般别动桥,毕竟风险比较大! m4n68t le

网友A:
这个电容推测是连接开机针上拉排阻822一端的

网友:
电池没电也会自动上电跟掉电吗

网友B:
一般动过桥的板也命不久矣了

网友C:
就是这个电容漏电了。把PWRBTN拉低 了。让EC以为按下开机键。误动作

网友D:
楼主说的某网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推测是连接开机针上拉排阻822一端的

是的 啊!看来你也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动过桥的板也命不久矣了

嗯嗯,一般我是不动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电容漏电了。把PWRBTN拉低 了。让EC以为按下开机键。误动作

对的呀,看来你也很专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某网站是?

就是咱们维修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持续拉低PWRBTN不会4秒掉电的吗?

你没有发现总是D5就掉电了,他没有彻底的拉低,所以有时候还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