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联想S405白屏一例

楼主(2016-03-04):
今天接到一板子,板号:LA-9001, 故障为开机白屏,白得吓人!由于本人是新手,在论坛里没找到类似通病三板斧先上一通,换屏,刷BIOS, 加焊显卡,末果!

只有老老实实查屏接口吧,1脚19V,21脚和24脚3.3V,当查到22脚+LCDVDD_CONN这个电压时2.6V,发现有点低,当把屏线拔掉时3.3正常,一接屏线就2点多,难道是负载不起,转换电路出了问题!

于是顺藤摸瓜,找到来源量Q72的S极有3.3V ,G极3.3V, D极2.6,很明显这个管子出问题了,取下把D跟S直连,再插上屏线3.3V正常,LOGO出来了!

由于本人阅历太少,导致走了不少弯路,以后不要轻易上BGA, 查完条件再上!
个人故障总结:外接正常,白屏或暗屏,一般是屏缺供电,主要查屏接口;
                        外接正常,花屏或不显,显卡问题;
                        HDMI接口的要把屏线拆掉,外接才显;
                        有些索尼的机器外接是不显的。
高手勿喷!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尽!各位看官,觉得有道理的请加点分吧!发个帖比修板还费时间

网友A:
白屏的机器下次一定要先查屏供电 这就是送钱的机器嘛

网友B:
看了后面的维修过程还算不错  但是前面的这几步换屏,刷BIOS, 加焊显卡,我就感觉除了换屏都不太有关系诶

网友C:
这个总结6啊,我得收藏加分

网友D:
如果是我维修的话 估计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机器下次一定要先查屏供电 这就是送钱的机器嘛

嗯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后面的维修过程还算不错  但是前面的这几步换屏,刷BIOS, 加焊显卡,我就感觉除了换屏都不太有关系诶

没经验,只能一步一步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总结6啊,我得收藏加分

呵呵,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维修的话 估计和你一样

呵呵,感觉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现在机器显卡坏的不多了,不像G86时代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 这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E:
是的,白屏一般是屏上供电保险坏或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其次是显卡坏,屏坏

网友:
66666   但是白屏一般不会先去干显卡吧。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白屏,有背光,没有屏供电,先查屏供电

网友:
还好没有把其他地方弄坏,这个白屏一般都是缺少屏供电

网友:
小白顶起来。。以后转换思路。。不能直接凭感觉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在换屏,再就是查主板屏上供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8126-1-1.html  你不看帖子吗! 呵呵同学

网友:
柳暗花明 修好了钱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白屏一般是屏上供电保险坏或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其次是显卡坏,屏坏

学习了,你是基地学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先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楼主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攻破一道难关,以后大有可为啊!

网友:
可以啦 有 钱赚 就 行

网友:
呵呵  还是得仔细

网友:
楼主技术也不错啊,一步步修的不错

网友:
白屏的机器下次一定要先查屏供电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F:
这种情况你报价多少啊?本人也小白,不太敢报价啊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昨天又修到一台进系统就暗屏了,开机正常,原来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检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你报价多少啊?本人也小白,不太敢报价啊

同行我们这边才报100,客户的话200了。

网友:
维修速度!! 没下载分了。哪位兄弟手头不紧的话。。鼠标点下。。。有点有回!!多谢。

网友:
LCD-VDD电压缺失或者偏低太多,就会白屏

网友:
是呀,当然是了

网友:
我一般先查屏保险,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