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V1.01通病

楼主(2016-03-04):
一片联想M3A760M V1.01触发档80代码,换CPU内存无果,压桥也一样!刷BIOS后80 37 C7 b0代码循环跳!(那就不是BIOS问题!BIOS是好的),量USB供电和PS/2供电也都正常!现在很多主板纽扣电池没电也会不显示有的还会不通电,果断量下纽扣电池——1.7V,找个3V的纽扣电池装上去——跑码亮机(不知道算不算是通病)随便把BIOS传上来

M3A760M V1.01 BIOS.zip

是好的!!!

网友A:
本来修板前要测量电池有没电

网友:
上传错了!下面的才是!

网友:
这个BIOS才是原板备份的!!!

M3A760M V1.01 BIOS.zip

下载这个BIOS!!!

网友B:
有人刷过没得???这BIOS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刷过没得???这BIOS是不是好的哦???

原主板备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修板前要测量电池有没电

今天客户又把主机拿来了,故障和之前一样!量了上次换的电池只有2.6V,换个3.1V的电池上去还是一样!电池座子也换了还是不行!不插上电源量电池座子有0.51V,量电池0.56V(电池在座子里量的)量COMS跳线帽0V 求救啊!大神!谢谢啦!!!

网友B:
我测试了,,,bios是好的,,但我那板子是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bios是好的,,但我那板子是桥坏了!!

也是电池座没电压吗!

网友C:
跳线帽和电池座子没电压要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线帽和电池座子没电压要怎么修啊?

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电池座没电压吗!

不是!!我电池有电  座子也有电  跳帽也有电!!

网友:
很多下电池没电是不开机的

网友:
遇到过联想LA-690的主板,BIOS没电就不开机。。。

网友C:
是个贴片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个贴片电容漏电导致的

有些电容漏电 会出现这样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容漏电 会出现这样情况的!!

还是我师父查出来的!我师父跑线功夫很厉害!是跑线跑出来的!

网友D:
我的这一块是内存报警,内存好的,bios没有刷。下载下来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一块是内存报警,内存好的,bios没有刷。下载下来刷下

刷了能亮机麻烦回复下啊,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