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有滴滴两声报错声,进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6-03-04):
      联想E420开机有滴滴两声报错声,进系统无声音,右下角喇叭显示的是扬声器,可以确定的是喇叭输出,于是把声卡驱动都卸载,重新打上还是没声音,没办法跟客人说要装系统,装完系统发现是耳机模式了,这下破绽漏出来了,拆机一看,烧糊了,也不想补了,直接拆掉插孔,声音还是耳机模式,摸摸声卡,一个字“烫”。换了之后还是耳机模式,哎老老实实查吧,发现一个电阻R2915一端3.3V一端2.3V,电阻都没换,直接一根线飞过去3.3V没被拉低,电阻坏了,直接翘掉,反正也不想补线换耳机插孔了,一坨锡堆上OK。

网友:
楼主够省事的呀,不知道保险不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晚都还在发帖子。可惜分用完了,sorry。

网友:
知道这个还不简单“SENSE".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搞定了啊  有后遗证不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B465的机器也是没有声音。以前是声卡芯片坏了,换了还不行,认得到到声卡,图标什么的都有。但还是不行,还在那放着呢,芯片稍微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对,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看标题还有E40 显卡坏了

网友:
  楼主是够速度的。  哈哈, 堆一坨锡

网友:
虽然么修到,还是学习学习

网友:
懒人必备一坨锡

网友:
我就想知道楼主去查电阻的时候,怎么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