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6.7 复位灯常亮,已修好。

楼主(2016-03-04):
映泰G31-M7 TE  V。6.7 复位灯常亮

网友A:
同时换了两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换了两个芯片,,,,

是的,比较背。

网友B:
看不懂  你的波形
正常下管D级波形  不应该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你的波形
正常下管D级波形  不应该是这样吗?

PWM芯片没换之前测的哈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是怎么看出来的?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网友:
坏了2个,一个cpu供电芯片,一个时钟芯片。 有波波查,速度真快。

网友:
图片好小。。

网友:
点击图片,再点实际大小按钮,高清哦

网友:
换芯片试比较快

网友C:
楼主,我这片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供电时钟都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这片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供电时钟都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不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换了IO下方的103排阻不行,拆了IO旁的串口芯片也不行,是IO坏还是网卡坏啊?

网友:
呵呵   俩芯片都去了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