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B320i 开机只亮屏

楼主(2016-03-04):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B320i 开机只亮屏,LOGO什么都不出,是什么原因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只亮屏?  是只有背光吧    热一下显卡看下   或者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亮屏?  是只有背光吧    热一下显卡看下   或者刷个BIOS看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没有TV接口那个把      这个机器的显卡电压容易出毛病 我记得是ALP5930吧     还有背面的几个二级转换电压也容易出问题  你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没有TV接口那个把      这个机器的显卡电压容易出毛病 我记得是ALP5930吧     还有背面的几个二 ...

谢谢回复,我再试试看,目前还是没弄好

网友:
这款机子BIOS爱坏

网友C:
楼主怎么样了结果,,,,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样了结果,,,,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

我这也有一台   坑爹的联想

网友:
有电视驱动板的吗,有的话是电视板坏了!

网友(2016-04-09):
修好了吗楼主?我有台带TV的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手上一台屏亮一下就灭了的

网友:
我也是亮一下就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