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偏红色,请问应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6-03-05):
程序板VGA1、2、3针脚对地阻值都是75Ω。13、14针脚对地阻值540Ω。(按照《液晶维修不是事儿》上面指出的,1、2、3、13、14针脚的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屏幕按键板除了开关好使以外其余的都不好使(用镊子直接短接针脚也不好使)

当电脑设置1920x1080分辨率的时候通电连接VGA信号显示器上面会显示一个英文的大概意思为模式不支持的提示窗口(提示窗口为蓝色白背景。颜色很正。但是电脑里面的画面就是整体发红。)

VGA针脚补焊过但是也不管用。

请问这样的程序板应该怎么维修呢。

网友A:
高手,你怎么不换针插得排线,这样飞线不会有干扰吗

网友B:
屏线这些有检查过么,或者考虑一下程序。

网友:
换屏试一下了

网友C:
先排除 排线与驱动板
再看下机箱得 VGA头
显卡 或者集成显卡得123脚 有些是主机得问题

网友D:
不会到之后告诉我们是灯管泛红吧。。

网友E:
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灯管老化也会偏红。

网友:
接口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你怎么不换针插得排线,这样飞线不会有干扰吗

没有这样的屏线了,所以就飞线了,线之前就是这样的,我把接头剪掉直接焊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到之后告诉我们是灯管泛红吧。。

我的理解如是灯管的问题应该是整体的全屏的泛红。

但是如果我电脑的分辨率设置成1920x1080的情况下连接显示器显示器会显示一个英文的提示窗口,大概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模式不支持,但是这个提示窗口的颜色是不偏色的,所以我以为是程序板的问题。

不过多谢提醒我看一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别真弄好了过段时间灯管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灯管老化也会偏红。

除了开关,按键板上其他的按键都不好使。直接短接按键板上按键的针脚也不行,不知道美格的显示器有没有按键锁,不过网上还真没找到解锁的方法。

网友:
请问是VGA借口吗?
这个我找了一个好使的VGA的座子,然后飞线过去还是这个样子。

飞线飞的(1、2、3、6、7、8、9、13、14)针脚。

网友:
好注意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 排线与驱动板
再看下机箱得 VGA头
显卡 或者集成显卡得123脚 有些是主机得问题

先排除 排线与驱动板
../排线应该是排除了,因为如果电脑设置成1920x1080的分辨率的话连接驱动板屏幕上会显示一个英文的提示窗口,窗口上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模式不支持,但是这个窗口的颜色是很正的,不偏色。但是就是电脑里面的画面还是发红。

再看下机箱得 VGA头
../机箱没有问题,连接别的显示器都好使。不偏色。

显卡 或者集成显卡得123脚 有些是主机得问题
../显卡和机箱没有问题。因为是自己电脑,一直都再用,除了在试屏的时候其他时间都一直在用,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这些有检查过么,或者考虑一下程序。

排线应该是排除了,因为如果电脑设置成1920x1080的分辨率的话连接驱动板屏幕上会显示一个英文的提示窗口,窗口上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模式不支持,但是这个窗口的颜色是很正的,不偏色。但是就是电脑里面的画面还是发红。

程序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刚刚开始学习,编程器还没有买。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按键板上除了电源开关按钮,其他的按钮都不好使,短接按键板上面开关后面的针脚都不行。

网友A:
qq远程在线升级最好,我都是这样升级,你可以试试

网友:
排线,程序,灯管,这几个方面查查

网友F:
我觉得偏红应该先考虑灯管,然后再考虑其他吧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远程在线升级最好,我都是这样升级,你可以试试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偏红应该先考虑灯管,然后再考虑其他吧

如果电脑设置成1920x1080的分辨率的话连接驱动板屏幕上会显示一个英文的提示窗口,窗口上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模式不支持,但是这个窗口的颜色是很正的,不偏色。但是就是电脑里面的画面还是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