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不触发秒杀,再次不触发再秒杀!!!!

楼主(2016-03-05):
ASUS  K43SV
板号:K43SV  Rev:3.0                   维修时间:2016/2/27
故障:不上电
拿到机子拆掉电池,插上电源0.022待机正常,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拆机,把键盘拆掉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看图:

开关接口哪里的排线是我扯断的,客户自己拆机把卡扣弄断了,用502粘上的,人才,光驱底下那一坨502把光驱都粘的死死地,光驱都是我硬翘下来的,*脏话*,到了几瓶502进去的,拆出主板后用镊子短接接口第三针触发上电,插上屏亮机OK,换了开关接口,和排线,下班了没来得装起来,第二天来了试机竟然不触发了,图

不触发,拆掉COMS电池就能自动上电亮机正常,在查EC条件时,EC的17脚LID_SW#为0V,这就不对了,EC的17脚出来接了一个电容滤波C1,到了R1、R2两个电阻上,3.3V做上拉经过103排阻,再到R1,给EC17脚做上拉,当我断开上图圈里R2(圈里的电阻R2现在已经被我断开了)的电阻EC17脚3.3V正常,按开关触发正常,R2电阻是33欧不知道去哪里了。反正OK了装机收钱

忘了拍开机画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话说客户也是人才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电阻变大,造成电压下拉了啊,你测量R2的值了吗?干掉就好了吗?

网友:
渴望把华硕啃掉。华硕是保密保守。讨人嫌的吹牛比!不如联想坦诚。

网友:
还好第二天出问题了  不然客户拿回去   还得返修

网友:
我只遇到过放热熔胶的  没遇到过放502的

网友:
   这客服还算好,用的502,没用A B 胶算好的了,哈哈

网友A:
这要看个人的维修习惯了  明显是R2后级电路异常拉低了电压  认真的的去查R2后级  随便点的直接拆R2 反正能开机了  返修再说吧    毕竟修个板赚不到几个钱又花时间      不过很多客人都是这样恶心的   东西坏了  舍不得花钱   总以为就里面哪里接触不好了 紧紧螺丝之类的  自己乱搞一通  没小毛病搞出大毛病来

网友:
能修好够牛噢

网友:
图文并茂,可以做教材了

网友:
客户也是人才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个人的维修习惯了  明显是R2后级电路异常拉低了电压  认真的的去查R2后级  随便点的直接拆R2 反正能 ...

是 说的很对 好多客户遇到不开机就以为是电源接头没有插好 就使命的桶桶到里面去了 就真的接不到了  就拿去修   有的按开机键 没有反应的 就自己拆开 搞 搞又搞不定就买2瓶502倒上去 反正502便宜才1块5一瓶  拿去修最少要 300  500不划算   以为故障排除了 他却把故障扩大了  所有的同行 要遇到这样的客户 给我使命的宰  就像他使命的倒502一样 到1瓶加150  叫你给我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说的很对 好多客户遇到不开机就以为是电源接头没有插好 就使命的桶桶到里面去了 就真的接不到了  就拿 ...

非常感谢你这样的同行   咋们维修价不能再低了呀   多少年了 所有物价房租别的行业都蹭蹭涨  我们维修价格就是同行间恶性竞争一路下滑  现在真的只是做房租呀   通个马桶都比咋们贵多了

网友:
R2后级电路应该不正常

网友:
又是LID_SW#接低,不能触发,不懂时序,很容易误杀

网友:
用华硕的客户好像都喜欢用502沾开机排线那里,我都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对于客户搞坏的,一定不能少收

网友:
最好还是查下后级电路  不然可能部分功能不能用

网友:
502沾过的还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