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非典型掉电

楼主(2016-03-05):
T430 非典型掉电

T430 集显
板号 NZM4I-7
I5-3320M
4M DDR1600L
裸板

开始是各种掉电
待机掉,触发掉,反正各种掉,

然后各种解决方式,
最后症状稳定表现为:

待机 0.004左右
能正常触发,正常显示,
然后马上掉电(电流1A左右)

待机0,不触发
VCC3SW 有 3.3V
PWRSHUTDWN# 没 0
热敏电阻正常 阻值大约7K 电压0.05

拔掉电源等10分钟左右又可以触发显示,但同样掉电
用电池也是同样情况,

不装内存也掉,掉了也是待机0,不触发

开关电压3.3正常
BIOS电池3.0常
3V 5V电压正常
各种滤波电容正常

BIOS刷过
待机芯片 TPS51220A换过

最后发现R487断路(外观完全正常),导致VINT20到不了EC,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有些意外,VINT20开路会导致PWRSHUTDWN# 不出,会现LOGO掉电,
此情况估计适用于所有THINKPAD机器

网友:
这样的奇葩问题,到我的手里可以就搞不定了、太意外了!

网友A:
这个是EC的64脚吗? 是什么型号的EC,.64脚的定义是什么?供电吗?

网友:
看只有几个简单的文字   排查起来就需要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C的64脚吗? 是什么型号的EC,.64脚的定义是什么?供电吗?

THINKPAD专用芯片
THINKENGINE
TB62D515

网友:
想起来之前还碰到过一个类似的非典型故障,
同上图,也是TB芯片的VREGIN20供电脚,
症状是有时能触发,有时就不能,
必须不停插拔电源插头,
插拔个10来次,就有一次可以触发,然后一切正常,
当时量VREGIN20脚有18.几伏电压,
想想正常18v 19v也就没有在意,
另外一方面因为是两个20欧的电阻并联,并且这两个电阻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心想就算坏一个坏到开路,也不过10欧变20欧,没事的,
也是搞死人,H8芯片 TB芯片换一堆,各种猜想一堆,
结果最后发现R413 R422两个同时坏,并且不是完全坏到开路,两个同时开路也好查了,
只是两个同时阻值变大,
造成19.几伏的电压变成18.几伏,
出现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的奇葩故障。。。。。。。。。。。

网友:
希望继续有好的分享

网友(2016-04-04):
问题很奇葩啊

网友:
图文并茂,写的很清楚不错的思路

网友:
我的这台跟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 掉电情况没有规律  但是查了R487是正常的 待机芯片 TPS51220A换过  BIOS U99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PWRSHUTDWN#这个信号你怎么查到的

网友(2016-05-07):
今天碰到,正打算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B:
楼主啊 ,我没找到那个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我没找到那个电阻啊

不会吧,就在EC旁边,比普通的电阻略大,
再说TP的主板,有图纸,有点位的,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佩服,维修一定要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就在EC旁边,比普通的电阻略大,
再说TP的主板,有图纸,有点位的,怎么会找不到?

能不能发个图纸和点位我  非常感谢   296072598@qq.com  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