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 电池充电开机正常、AC不加电维修一粒

楼主(2016-03-05):
客户说插电不开机,怀疑适配器问题,插可调电源,有电流,在充电,按开机键、开机灯亮,电流基本无变化。拔AC、用电池开机正常。

分析:电池开机正常证明主板问题不大、电池能充电、证明不是充放电保护隔离那块问题。

拆机,发现EC左右有进液痕迹,擦拭处理,直接再上AC,一样按开关,灯亮,不跑。
直接加焊EC,试机,发现故障一样。
看来不能懒省事,老老实实万用表查,3v 5v正常,EC供电正常,打RSMRST#时候发现问题了, 是个1.几V的电压,不对劲,正常应该3.3V左右的。
想,电池正常,证明EC是OK的,继续往前查,发现ACIN无电压。

查看发现AC_IN是通过一个10K排阻上拉+3VA_EC,当然还有另外一路是充电电路那块ACIN的产生。当时没看那块,因为是进液机器,EC这块正好还有腐蚀。
正好那个EC这边的上拉排阻也有腐蚀痕迹,维修台灯直照发现ACIN那个电阻上拉+3VA_EC那块腐蚀断裂,更换排阻,上电OK

网友:
图纸下载来,备用

网友A:
电池能用  适配器不能用的  多数都是保隔 到RSMRST中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用  适配器不能用的  多数都是保隔 到RSMRST中间的问题

》但是电池还能正常充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电池还能正常充电哦,

能充电   只能说是   充电电路  不参于保护隔离

网友: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

网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网友:
这个好   修好后  还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