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能充电 不能放电

楼主(2016-03-05):
联想G475的本子 客户用错适配器 造成不触发 。换充电芯片ISL6251后 可以正常开机 也可以充电 。。单独使用电池 不触发,系统里电池电量是满的。拔掉适配器 直接掉电,

①點記憶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什么意思 干嘛扣分噢

网友:
查放电管看一下

网友:
测过 没问题

网友A:
插上电池查下有没有共电输出,场管有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池查下有没有共电输出,场管有没导通,

有输出12v ,,放电管也没问题

网友:
6251的外围图 麻烦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