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成一逼

楼主(2016-03-05):
最近遇到两台LA-9981P,进水机器,这款机器进水,位置肯定是3v   5v芯片这,首先处理好进水地方后,芯片直接换一个,测各电感无短路阻值正常
然后上电,3v短路了直接为0,烧鸡 烧到1.05v芯片发烫,换了之后,恢复正常了,然后在上电,又死内存供电芯片,换了之后正常,上电还是短,
为0 欧,接着是烧EC,后面就没有在继续试下去了,烧的很多,这鸡巴机器不好修,很奇怪,大家都遇到过吗?

网友:
呵呵,维修很多奇怪问题的。关键有耐心,

网友:
应该是没找到最终的元凶!

网友:
这两天也碰到G470这进水货,年前进的,这才拿来,开机片子那里严重糜烂,霸气侧漏,唉,,,整死了/////////

网友:
不想去搞了,机器有点多

网友:
楼主得沉住气慢慢来

网友:
机子多确实不愿修这样的

网友:
看你们生意这么好,我天天闲的没事做。哎,碎

网友:
我这里有2 个机器 都是一个型号的  DELL 5537    版号9981P  一个是二修 隔离保护   一个是 进水   二修的那个完事了   进水的配件明天到 准备试试   另外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有点低

网友:
是HP A900吗

网友:
第一  这个机器为什么进水  偏 偏 进3 5v那里呢    第二 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烧   我有点怀疑你的待机芯片空焊了  造成上管不受控    导致的一个一个烧

网友:
建议少用烧鸡法,个人意见19V B+烧烧还可以的   其余的不建议烧,容易烧坏别的地方

网友:
       头疼,我也经常遇到,量没事上电就烧,太麻烦感觉。。。。

网友:
烧机法有时也不那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