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 触发 电流到0.03A ,死活桥不出SLP S3 SLP S4

楼主(2016-03-05):
Y510P 触发 电流到0.03A ,死活桥不出SLP S3 SLP S4 EC和桥的条件都满足,是什么原因 ,哪位遇到过
原因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按时序查下

网友:
这个可以触发到0.03A个人认为EC属正常的,你测下PM PWRBTN如果有跳变,南桥工作条件正常可以考虑南桥了。
可以查下RTC

网友:
0.03那是不触发了 按触发时序来吧 IO 南桥待机是否正常 IO待机好信号 是否发出跳变电压给南桥 先简单点的 刷刷BIOS

网友:
EC 带资料的 判断下

网友:
LZ 最后修好没? 我一样的现象 现南桥 EC 已换 。。EC 带资料。。 故障一样。。。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EC嫌疑有点大

网友:
桥与BIOS之间的线路你查没

网友:
你要确定什么条件都满足,那就直接换桥呗

网友:
南桥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2016-04-16):
我遇见这样的问题也木有解决啊

网友:
同样问题。你们修 好了吗

网友(2016-05-20):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小电池放电试试 好了的话不用谢 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桥换了吗 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