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维修经验

楼主(2016-03-05):
DELL 5423维修经验
客户送来时开机报警8声,正常就是重插下屏线看看,重插主板端屏线后故障一样,接下来就是加焊显卡,焊完还是8声报警,此时想了想能不能是屏那端屏线松了,拆开屏一看,果然是,重插后开机正常
维修经验
显卡

网友:
DELL有些型号机器不接屏是会产生报警现象,应该是硬件检测没有通过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