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外接亮内屏不亮

楼主(2016-03-05):
m5010外接亮内屏不亮,什么原因

网友:
我去,屏幕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和屏幕

网友:
屏幕 显卡 屏线 都有可能呗 哈哈

网友:
内屏彻底不亮 还是屏暗 隐约能看到字 如果能看到字 有可能是IO坏了 前几天修个5110 就是IO坏了

网友:
可以重插屏线或换张屏试下,不过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的集显M5010也是外接正常,内屏亮屏,没字,就是灰屏,查了半天都找不到原因,0752001换了全新的还是一样,芯片保证没有问题,换到独显板子可以正常亮机的,屏幕屏线都换过,没用。bios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
显卡问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