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基本电路

楼主(2016-03-05):
今天接到一台整机,是昂达H81S,故障为不上电。
拿到先试一下故障,的确是不上电,先换了个电源,仍然不上电,取下CMOS电池,上电了,而且正常完成自检(无盘,没启动系统试),以为没问题,于是测量电池,有3V电压,扣上CMOS电池,按开关不能上电,再次取下CMOS电池,不能上电了。
测量开关针,只有1.2V,电压不对,手摸1117发烫,看来是电路有问题了。
换一块1117,仍然发烫,电压只有1V,再换一块,仍然只有1.2V,难道是电阻故障了?换两个调压电阻,仍然只有1.2V?难道是型号不一样吗?仔细核对感觉是普通的1117,观察一下发现网卡供电的1117是同一个型号,交换一下1117,仍然只有1.2V。
取下1117,用可调电源接在3.3VSB处,开关针的电压上来了,可以触发。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类是的问题,,,没解决,,求大神科普!

网友A:
明显后级短了,查后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后级短了,查后级吧

我接可调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如果短路应该不能起动才对

网友:
查后级

风神一笑 -8 不想打字就来图片???

网友:
IO跟1117先换掉  还会 再看下南桥得阻值 要是南桥挂了你怎么修都没用 只能换桥

网友:
看1117后级去了哪些地方一个个的查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明显的在io触发电路这一块。

网友B:
这个机器在冷机器的时候,3.3VSB是正常的,触发后只要不断电,3.3VSB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正常触发的,但只要一断电,3.3VSB就只有1.2-1.4V了,而且1117发烫,不能触发,等机器冷了又可以正常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可调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如果短路应该不能起动才对

但感觉后级还是的问题,1117和可调电源带载能力不一样,感觉后级有微短,查查电容。你最后查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明显后级短了,打值多少。查后级吧/     拆网卡  声卡 IO 都不行就桥。。

网友:
摸到1117发烫的时候你该打阻值了,电压异常时表象,打阻值才能查到原因。应该是后级哪里有微短,你再量3D3V-SB信号的对地阻值,和正常板子做下对比

网友:
后级有短路1117才会发烫,打下对好值看看吧,至于你说直接加3.3V在上面有可能是后级轻微短路,你加的3.3V电流大不会影响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在冷机器的时候,3.3VSB是正常的,触发后只要不断电,3.3VSB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正常触发的,但只 ...

这种像是3.3VSB电路里面有电容不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像是3.3VSB电路里面有电容不良了

我换过电容了,也不行!

网友:
摸网卡是否发烫

网友:
不烫,全板没有任何地方有发烫的感觉,只有桥有点热,但这是正常的温度,只是有点温的感觉

网友:
后级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电容了,也不行!

3.3VSB电路里面的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SB电路里面的电容都换过了?

换过了,楼上有说短路的,我也怀疑,关键是这个机器只要冷一会儿就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只要不断电(也就是电源线不拔掉或取插线板)这机器仍然可以正常开机,但只要一断电,你马上开,绝对不能启动,而且发烫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