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60 HDMI无法输出信号

楼主(2016-03-05):
        故障如题,HDMI无法输出信号,开始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重装显卡驱动后,不重启的情况下,HDMI可以输出,虽然能输出了,但是感觉是电脑不能侦测HDMI的接口上是否有设备,就是说把HDMI接口上的设备断开和重新接上,电脑并没有反应,这时只要一重启,HDMI就又不能输出了。下载了图纸看了一下,
是在HDMI的18脚输出一个5V到HDMI设备,从19脚反回一个高电平,产生HDMI_HPD,再经过Q15产生高电平的HDMI_HPD_CON,通知桥,HDMI上接了设备,然后通过HDMI的15  16脚与HDMI设备通信,经过测量,18脚的5V正常,19脚始终为低,量了一下R285下拉电阻20K也正常,Q15的2脚3V也正常,我试着人为抬高一下HDMI_HPD_CON,但还是不行,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希望知道的给指点一下。

    另外补充一下,更新完显卡驱动后,HDMI可以输出,也可以通过FN+F3进行切换,电脑也能识别到电视的型号,此时测得HDMI_HPD_CON仍然为低,重启后就识别不到了HDMI上接有设备了。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没,修出来说声

网友A:
楼主要不先重装个系统,装官网的驱动,排除软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不先重装个系统,装官网的驱动,排除软件先

已经重装过了,不是系统问题,驱动也是从官网下的,不管用

网友B:
重启后 fn+f3 就不能切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后 fn+f3 就不能切换了吗

重启后,FN+F3屏幕会有闪一下,变成800*600的方屏,但HDMI上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升级一下BIOS 试一下

网友(2020-06-21):
外部设备线或显示器问题,跟电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