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REV1.01 bios

楼主(2016-03-05):
好板备份  通病   电压正常就下来刷

网友:
  你刷过吗   好用吗

网友:
ASUS 的bios 可以到官方下载的  CAP修改也不难

网友(2016-04-12):
下了 试用可以点亮哦!

网友:
刚好需要 谢谢

网友:
完美亮机,楼上的可以用

网友(2018-03-27):
我的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显示也不报警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
刷过故障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啥问题了内存工作条件也满足

网友(点评):
你把·cpu供电芯片旁边的小八脚芯片PU17拆掉试一下

网友(2020-08-05):
我这个主板只能上G620的CPU,其他CPU都点不亮

网友:
刷了能上其他CPU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