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 待机超短换电池,电源,U2不起作用 求指导

楼主(2016-03-05):
5s非进水 非摔 莫名其妙出现大漏电(待机不到10小时)
用稳压电源开机瞬间电压达到200ma (正常20ma慢慢爬升)开机后电流不归0,保持200ma左右
求大神  U2换啦 电源也换啦
谁有思路
求解

网友A:
问题在u3线路上,开机瞬间大电流反应一下再慢慢爬升第一时间换掉u3显示供电,换了还一样查u3供电之路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平时碰到好多这种的,手工不好,都寄同行维修。

网友:
u2,陀螺仪短路

网友:
恩恩我查查看着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u3线路上,开机瞬间大电流反应一下再慢慢爬升第一时间换掉u3显示供电,换了还一样查u3供电之路阻值是 ...

顶起来,我查下谢谢

网友:
楼主查到问题了也出来说说哦~~~不要藏私哦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记得来分享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