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摄像头布线你晓得不?

楼主(2016-03-05):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家的安防意识也在这几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无论是车流滚滚的市郊道路,还是寂静安逸的居民小区,或者是大家工作生活的大厦和住宅中。越来越多的角落都已经遍布了监控摄像头的影子。似乎,监控摄像头在安防工作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面对复杂的安装环境,如果摄像头安装不到位的话,就很有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反而带来隐患。于是,面对摄像头安装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关注:
  选用合适的导线
  在选用摄像头的工作导线时,一定要选择额定电压能够大于实际线路通电电压的线路。这样的优势在于即使出现电压不稳的情况时,也能保证摄像机连接线路的正常工作,不至于因线路烧毁而影响摄像机的正常工作。
  尽量避免断线连接
  在监控摄像头的安装之前。熟悉监控摄像头的安装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这里面就包括熟悉接线距离,接线环境等等。一般情况下,摄像头的接线最好用一根电线独立完成。除非线路实在不够条件,那么也要完善接线处的保护和加固措施。以免因老化问题造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也给周围环境安全带来隐患。
  注意周边环境,躲避磁场干扰
  在安装过程中,数据线一定要与导线或者其他大功率电线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出现因相邻电线造成的电磁干扰,从而影响摄像机的成像质量。
  "两线"要进行严密保护
  这里的两线分别是说电源线和信号传导线。在布线过程中,要对这两条线路分别加装保护外壳,以免因人为的破坏而造成摄像机的无法正常工作。
  除了上述提到的方面之外,也要注意在布线过程中,不要让电线负力,不要让线缆过于冗余或拉的过紧等。另外在线槽的选择上,也要注意线槽的横截面积留40%的富余量以备扩充, 超5类双绞线的横截面积为0.3平方厘米等等
  正所谓好的开始才能够为今后带来更多的便利。监控摄像头的安装和使用也是一样的。只有在安装过程中,不忽视对细节的把握,才能给在日后的使用中得到更多的便利,拥有质量更高的成像水平。

网友:
在详细点就更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分享

赤裸裸的灌水啊 以后别干了

网友B:
     电源线和信号线穿管的好处还有一个,防止鼠咬,我遇到过老鼠跑到电脑里把电脑里的电源线给咬坏导致、

电脑电源,主板损坏的。 有的地方老鼠猖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和信号线穿管的好处还有一个,防止鼠咬,我遇到过老鼠跑到电脑里把电脑里的电源线给咬坏导致、
...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比较少见

网友A:
如何防雷击,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防雷击,有什么注意的吗

防雷击首先架设防雷击天线,其次装摄像放雷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