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0通电无显

楼主(2016-03-05):
联想扬天S500一体机通电开机无显示,换内存条一样不显,键盘灯也不亮,主板是G41集成显卡的板子,求解

网友:
这个机子没修过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吧,建议送修,不然故障更严重。要是是做维修的。可以先测供电

网友:
先测测供电都有没有

网友:
我上次修得是S505问题是CPU电压没出来  。。。S500没碰过 不过 不显示 先测试电压

网友:
电压总要测试的吧,复位有没有,不行先简单点,刷个BIOS

网友:
先把板子上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按顺序测一遍看有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