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05):
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与解决方法

  猎豹免费wifi是一款免费、极简的无线路由器,用户只需要下载并运行就可以将电脑瞬间编程免费wifi,最近不少用户反应猎豹免费wifi网速很慢,手机刷微信都刷不了,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找到造成网速慢的原因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下面小编介绍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与解决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造成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一、手机距离电脑超过10米以上距离太远,或者手机处于休眠状态,造成网络连接不稳定,都是引起wifi网速慢的原因。尽量在适当的距离内使用。

  二、由于使用的无线网卡驱动版本过旧,需要更新版本,也是引起wifi网速慢的原因。

  解决方法:

  1.在保证无线网卡驱动正常的情况下,打开驱动精灵点击驱动程序,如图:

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 图1

  2.在无线网卡标准模式中,点无线网卡版本后面的小三角,如图:

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 图2

  3.将逐个尝试每个驱动,点击安装,然后试试WIFI性能效果,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驱动型号使用。

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 图3

  三、wifi被其他设备占用了过多的网速,也是引起wifi网速慢的原因。

  解决方法:通过对其他设备的进行设置限速。

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 图4

  以上是猎豹免费wifi网速慢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如果你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试试吧!希望本文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