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52G进水掉件

楼主(2016-03-05):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到0.07就掉电不触发,查了半天如图中的两个电阻没了请问大神们跟这两个电阻有没有关系不触发,R255和R256

网友A:
原机就没有吧,带*的就没有装元件。

网友:
没有关系,原来是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就没有吧,带*的就没有装元件。

谢谢我都没看见*

网友:
拿出抓波神器抓

网友:
怎么没上个图纸呀。,帮你看看、

网友B:
电阻没用料 即使没有也没关系只能说灯不会亮了

网友:
本身就没装    就算有  也不影向触发

网友:
这种带*的 大部分都是没安装的

网友:
生意差设备简陋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没用料 即使没有也没关系只能说灯不会亮了

谢谢,我是一个自学的菜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