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7A V6.1 无CPU 北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05):
A57A V6.1 无CPU 北桥供电维修

25脚电压闪一下就没有了
25脚EN 通IC旁最上方第一个三极管(12W 23)中间脚,右脚接地,左脚拉低EN出电压。
短接左右脚解决。

网友:
就是EN不正常,导致的没有   供电?楼主你传的图片怎么空白的?

网友:
云盘图片保存没有脚位,重新截图去了。

网友:
这样短接EN就不受控了,会乱了上电时序。

网友:
en脚没电压的好办一点,我怕 的是en这些都正常不出,没ic换....

网友:
我的是瞬间有电压被拉低,懒得查直接改就可以了。CPU电压几组波形我都查了正常。

网友:
如果你这个是因为三极管控制极高电平把EN接地了的话,你短接的话人为抬高EN,会造成时序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