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方向跑偏的原因以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6-03-05):
汽车方向跑偏的原因以及维修方法

  汽车已成为家庭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之一,但是有很多朋友反映自己在开车的过程中出现了汽车方向跑偏的现象。汽车方向跑偏又该怎么办呢?下面就针对汽车方向跑偏的原因和检查方法做简单的介绍。

  在较高行驶速度时的跑偏不仅影响了汽车的正常使用——加剧了轮胎的损耗,同时增加了驾驶员的疲劳强度,而且给汽车的行驶带来了安全隐患。

汽车跑偏的形式大致有两种情况:

  (1)制动跑偏,即驾驶员在采取制动的情况下车辆的行驶方向发生偏斜。

  (2)行驶跑偏,主要是指汽车在正常行驶时,驾驶员必须紧握方向盘车辆才能维持直线行驶。

汽车方向跑偏原因集合

1左右两侧轮胎气压不一致

  正常情况下,轿车的轮胎气压在2.0~2.5MPa之间(车辆的使用说明书为准),轮胎气压越高,轮胎越胀,相对的直径也就越大,每旋转一圈所行驶的距离也就越长(周长越长),这种情况下气压高的轮胎行驶过的距离变长了,气压相对低的轮胎行驶过的距离变短了,同时轮胎气压越高,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也就越小,车轮的滚动阻力也就越小。车辆将向着相对气压低的一侧偏驶。

解决方法:用轮胎压力表检查轮胎压力是否一致。

2左右两侧轮胎花纹磨损不一致

  轮胎表面上有一层橡胶的花纹,花纹是有一定厚度的,随着车辆的使用,花纹的厚度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有些类似,花纹磨损较多的轮胎相当于轮胎直径变小,车辆行驶时应向花纹磨损多的一侧偏驶。

  解决方法:用游标卡尺测量,也可用普通直尺代替。

3车辆某一侧车轮制动钳的活塞回位不良

  目前大部分车辆的前轮制动方式都是钳式制动器(轿车)。工作时,液压油推动制动钳内的活塞移动,从而推动制动块与制动盘摩擦,来降低车速。当制动解除时,液压油溜回制动油杯,制动活塞在密封油封的作用下回位,制动块与制动盘保持大约0.1mm的间隙。当某一车轮的制动活塞回位不良时,将导致这一侧的车轮行驶阻力变大。即便不采取制动,车辆也会向阻力变大的一侧偏驶。

4左右两侧车轮的轮毂轴承预紧力不一致

  每个车轮上都有两个锥轴承来支撑车轮及整车质量,称之为轮毂轴承。在安装轮毂轴承的时候,需要不断旋转轴承外面的螺母对其施加一定的预紧力。预紧力越大,车轮的旋转阻力越大。如左右两侧锥轴承预紧力不一致,将导致某一侧车轮旋转阻力变大,车辆会向阻力变大的一侧偏驶。

  3和4的解决方法:用举升机将车辆升起(也可将车辆停驶在平整路面上,用枕木将车车轮垫上,防止溜车。用千斤顶将被查车轮升起),升起后使车轮保持静止不动,用弹簧秤拉住轮胎某一位置使其旋转,记录车轮刚刚旋转时的弹簧秤拉力。然后用同样方法测量对面车轮。如不一致则说明是车轮行驶阻力导致的车辆跑偏。

5车轮定位不准确

  车轮定位主要指转向轮定位,也称前轮定位(少部分车辆后轮也有定位)。参数主要包括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前轮外倾角,前轮前束。主销后倾角,主销内倾角主要使车辆转弯后,车轮具有一定的自动回正能力。是在车辆制造过程中由生产厂的设计和制造来保证的,所以除车身发生严重变形,在一般的维修过程中是不能调整的。前轮外倾角和前轮前束是在做四轮定位时经常调整的主要项目。 车轮定位不准所导致的汽车偏驶主要与前轮外倾角有关。前轮外倾角是指通过车轮中心的汽车横向平面与车轮平面的交线与地面垂线之间的夹角a,如两侧车轮的外倾角度不一致,将会导致车辆向着向外倾斜角度大的一侧偏驶。

  解决方法:用四轮定位仪检查和调整。

6左右两侧轴距不一致

  轴距是指通过车辆同一侧相邻两车轮的中心,并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的二垂线之间的距离。简单的说,就是汽车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如果车身发生较大变形,而且没有被及时校正,或者校正后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就会导致左右轴距不一致,轿车的承载式车身更为突出。当汽车行驶时,车辆就会向着轴距较短的一侧偏驶。

  解决方法:首先用四轮定位仪检查两侧轴距,如轴距差不符合技术要求,可采用车身校正仪恢复变形。进行初步判断时也可采用米尺对准车轮中心进行测量。

分析汽车跑偏的原因

  汽车行驶中方向盘保持不动的前提下,一般多数情况下为直线行驶(此时要注意路面问题,首先要保证路面水平,在乡间路和城市的一般路面不是水平的,这会影响汽车的行驶路线),如果向左或向右有偏差就是所谓的跑偏现象。

  一般来说,汽车在平坦的直路上行驶 1000米,最大的偏差也应控制在四五米以内才算正常。超出这个指标的,就意味着汽车出现跑偏现象。而造成汽车方向跑偏的原因有很多,现在来分析汽车跑偏的原因。

第一、如果有跑偏的感觉,那么先判断一下是否道路的问题。

如果路面有倾斜,那么车子就会偏向低的一边。一般的道路,出于排水等考虑,基本上都是中间高两边低的,车子在右边行驶,自然会有向右跑偏的倾向,路面倾斜越大,这种倾向越明显,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用力握住方向盘来保持方向了。

第二、如果道路没有问题,那就从车子上找问题。

而汽车会出现跑偏问题有下面几种情况:

  1、 装载物品不平衡。

  2、两边胎压不一致,解决办法当然是都加到标准的胎压,另外看看是否两边车轮磨损不一致,使得车轮直径和引力不同。

  3、胎面花纹磨损的程度不一样会跑偏; 弹簧和减震器受损,重点检查较低的一边,看是否存在弹簧因弹性不足而过度压缩以及减震器漏油等情况。

  4、悬挂受伤、变形、移位等等都会发生跑偏。

  5、转向系的好坏也将影响到汽车的直线行驶。

  6、制动器原因引起。

怎么判断轮胎方向跑偏了

  很多车主不知如何判断跑偏,其实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汽车行驶中方向盘保持不动的前提下,在平坦道路上一般多数情况下都为直线行驶,如果出现向左或向右的偏差就可能存在跑偏问题。

  一般来说,汽车在平坦的直路上行驶1000米,最大的偏差也应控制在四五米以内才算正常。车主如需测试,可选择车辆稀少的平坦路段摆正方向盘后行驶,如方向盘在平坦路上老是朝一个方向转动,也属于跑偏的情况。

  需要关注到的道路情况是,正常的路面是倾斜的,中间高,两边低,所以在中国,一般道路上车会向右跑偏。但即使有所向右跑偏,也不会很明显。有人认为,如果在平直的道路上,对正方向行驶,双手松开方向盘后,车子如果不直线前进就是跑偏。这一结论不一定科学。有一个诀窍是,在日常行车当中,如果感觉一直需要用力来保持方向正向,那就是跑偏了,如果没什么感觉,那就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汽车轮胎方向跑偏纠偏措施

1.测轮胎胎压

  从实际情况看,造成汽车跑偏最多的因素就是轮胎的胎压不一造成的跑偏。这是很简单,到维修保养机构测测胎压,保证各个轮胎胎压一致,就能解决。当然,除了胎压之外,胎面花纹磨损程度不一也会造成跑偏,这时就需要更换轮胎位置或替换轮胎。

2.四轮定位

  这项措施也是最常见的纠偏方式。和测胎压相比,做四轮定位成本较高,车主可先通过平衡胎压后看效果,如仍然跑偏,四轮定位还是得做的。

3.检查悬挂

  如果四轮定位不奏效,此时应该考虑是否车辆的悬挂问题。通常来说,汽车悬挂的设计如存在问题就很容易跑偏。另外是在使用过程中,悬挂受伤、变形、移位等都容易发生跑偏。

4.检查转向

  转向系统可能因为长时间磨损,使各连接件的间隙过大,或者轴承等部件出现松动,从而导致汽车不能按照正常的轨迹行驶,从而造成了跑偏。

5.弹簧两边一起更

  在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是因为悬挂的原因造成的跑偏,车主在更换弹簧时,务必要左右两边一起换,而不是只更换单边出现问题的弹簧,这样才能保证不出现新的跑偏现象。

网友(2016-09-20):
四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