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e 小修上电不走吗

楼主(2016-03-05):
今天接了一个ibm r51e的本子,开机能上电,屏不亮,外显也没有显示,报警六声,以为是不过内存,拆机换了一个内存故障一样,怀疑是北桥虚焊造成的,于是就加焊了一下北桥。可是由于马胡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板子上有一个小贴纸没有摘下来,沾掉了几个小件。按照大概的位置不上,插电开机电流到0.8不亮也不报警了。插个检测卡,00不跑吗,心想估计掉的小件补错了位置,或者北桥挂了。仔细看了掉件的 位置应该不会有错,那肯定就是北桥挂了,由于手里没有相同的北桥,就想放弃了,于是装机不往下修了,因为机器太老报不上价格,装到差不多的时候想开机试一下,没想到奇迹出现了,电流欢快的跳动亮机了呵呵。心想这是什么原因那,原来是bios电池的事,之前裸版没有装所以不跑吗。此机器用的是sis芯片必须装电池才可以跑马的呵呵,其实此机器就是因为北桥虚焊,但是有点曲折。都是马虎所以走了弯路,下载分不多希望各位看官给加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