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alienware 17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05):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图解

  戴尔alienware是最高端游戏笔记本,深受游戏发烧级爱好者的追捧,戴尔alienware 外星人17采用源自航空航天领域的碳纤维材料打造其表面,更加坚固耐用,还配备能够有效散热的铜质散热器、FHD显示屏以及高性能CPU和显卡,戴尔alienware 外星人17其内部结构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戴尔alienware 17的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戴尔alienware 17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方法/步骤:

  1、戴尔alienware 17作为一款顶尖的游戏本产品,其整体外观方面延续了家族一贯的设计风格,无论是标志性的外星人图案,还是熟悉的三条“人字形|饰条,无一不在向外界宣誓着它是一款来自外星人的大作。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

  2、硬件配备部分,戴尔alienware 17搭载了英特尔Core i7-4710HQ处理器,与之搭配的是16GB内存以及512GB SSD+1TB HDD机身存储,显卡部分则配备了NVIDIA GTX 980M怪兽级独立显卡。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

  3、为了更好的固定机身,戴尔alienware 17背部设置有很多的螺丝,我们拆解的第一步从图中标记的两个螺丝开始,只要按顺序拧下即可。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

  4、将背盖的两个螺丝拧下后,慢慢撬开,便可轻松将其取下。整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拆拆解。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4

  5、拆下背盖后,可以清楚的看见戴尔alienware 17的四个关键部件:WLAN无线模块、内存条、SSD以及机械硬盘。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5

  6、戴尔alienware 17的SSD硬盘部分提供了四个M.2接口,这意味着它可以更大限度的满足用户对于机身存储的需要。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6

  7、戴尔alienware 17的内存为16GB,由两个来自三星的8GB DDR3L 1600MHz内存条组合而成。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7

  8、戴尔alienware 17内存条背面。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8

  9、戴尔alienware 17配备了一块建兴512 GB固态硬盘,型号为LGT-512L9G-11,能满足我们对存储的需要。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9

  10、戴尔alienware 17固态硬盘背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0

网友: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方法/步骤:

  11、戴尔alienware 17 TOSHIBA东芝1TB 机械硬盘,型号为MQ01ABD100,转速为5400转/分,搭配了512GB SSD。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1

  12、至此,戴尔alienware 17背后部分拆机完成。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2

  13、取下背部其余的螺丝,键盘部分与机身分离,戴尔alienware 17可以看作是三个部分。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3

  14、将键盘部分收起后,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其内部结构。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4

  15、首先是断电,注意的是两个供电插头都要断开。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5

  16、然后将键盘于主板相连的插头部分断开,就可以取下键盘了。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6

  17、接下来我们拆解屏幕部分。将图中标记的两颗螺丝拧下,右边部分由于被线缆所压,拆解时稍显费劲。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7

  18、戴尔alienware 17采用了8芯锂电池,容量为92Wh。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8

  19、戴尔alienware 17电池背面。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19

  20、拆下电池后,可以看到,主板以及两个散热风扇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0

网友: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方法/步骤:

  21、拧下用于固定主板的螺丝后,就可以拆下主板。断开与副板相连的排线时要小心,避免造成线缆损坏。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1

  22、主板与散热风扇组合的背面图。可以清楚的看到用于固定二者的8个螺丝,散热风扇供电的两个接口分别位于主板与风扇相邻的区域。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2

  23、戴尔alienware 17采用了双风扇组成三通道扇热设计,并在散热铜管与主板之间配备了两个专属垫片。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3

  24、戴尔alienware 17的散热部分。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4

  25、戴尔alienware 17网卡型号为Killer 1525 802.11ac内置蓝牙4.0。网卡是固定在主板上的,拆解的时候要小心。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5

  26、独立的接口副板部分提供了2个USB3.0接口、耳机以及麦克风接口。

  红色:TPA 3111D1 D类音频放大器。

  蓝色:Parade 8713B USB3.0单口双向信号再生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6

  27、接口副板背面图。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7

  28、MHPC NS892407网络变压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8

网友: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方法/步骤:

  29、PI6CEQ20200LIE C时钟发生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29

  30、TPA3131 D类扬声器放大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0

  31、C8051F383微控制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1

  32、CREATIVE CAO132音频芯片。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2

  33、Killer E2201-B网卡芯片。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3

  34、ENE KB9012QF A4键盘控制器。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4

  35、红色:Intel Core i7-4710HQ处理器,主频2.50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4600核心显卡。

  蓝色:NVIDIA GeForce 980M独立显卡。

  橙色:SK海力士4GB GDDR5显卡。

  紫色:南桥芯片。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5

  36、至此,戴尔alienware 17拆解完成,所有部件集合图。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6

  37、戴尔alienware 17的键盘、机身底部以及显示屏合影图。

戴尔alienware 17拆机 图37

  通过对戴尔alienware 17的拆解,我们可以看到,其内部结构及做工是相当不错的。作为一款“高富帅”级别的游戏笔记本,其硬件配置面对当前市面上各种主流游戏表现游刃有余。为了能进一步提升Alienware 17的性能表现,戴尔alienware提供有显卡扩展坞,更能满足用户对于显卡部分更高的追求。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新机器,拆解很详细,给你加分了。

网友:
居然是板载的;真是操蛋

网友:
这个配置跟一款修到过的美国杂牌笔记本差不多,就跟国内的神舟一样,杂牌高配机,叫什么齿轮来着

网友A:
配置很好,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很好,再接再厉

这个机器的确配置高

网友:
做工精致,好电脑,拆机也复杂

网友:
外星人吗是?

网友(2017-03-27):
拆机过程很详细 学习到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