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开机保护通病一例

楼主(2016-03-05):
     机器:联想
     故障:待机正常,按开关待机为0
     维修:通病直接上图, 相信各位大神不用我再涂鸦了吧。

网友:
大师修的通病是那里 就是张图吗

网友:
是那个电容换了吗!这是啥通病啊!

网友:
这个早就开始修了

网友:
电容 3v 还是5v 的滤波 ,

网友A:
刚修一个一模一样的,5V滤波,我用示波器打了下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换电容也不行,掉电后公共点都没有电压了,最后是南桥虚焊,加焊完美搞定。

网友:
这种是不是过压保护啊

网友:
5V滤波,我用示波器打了下

网友:
我一般很少换  直接在上面骑一个330 电容就OK了

网友:
不涂鸦的看不懂啊,看懂的才不用涂鸦啊,我眼拙啊求指点

网友:
没看懂,,,密集恐惧症

网友:
大师的世界我不懂,小白飘过

网友:
IBM 保护电路做的挺好

网友:
电容通病是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种问题一样改了也保护

网友:
ibm机器电容问题太多

网友:
  lenovo继承了 imb传统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有客户拿来修,一年都遇不到两次的,

网友:
呵呵  这个主板还能修到

网友:
楼主想挣分好歹也写的详细点啊!

网友(2016-04-05):
引用 网友A:
刚修一个一模一样的,5V滤波,我用示波器打了下
波形不对吗

网友:
开启19脚19V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看懂。。。。能不能指点下?

网友:
好东西 值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