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30 开机不显示 刷完BIOS 大问题出来了 求高手

楼主(2016-03-05):
接到一台联想E530 开机不显示  客户说之前每回要开两次才能正常显示 现在完不显示,那这就是联想的通病(BIOS) 报价后直接刷BIOS(之前有备份原厂)刷完驱动都正常(不会出现二次开机之类)进系统后正常,发现独立显卡驱动没打上,硬盘换了 系统什么W7 W8 W10 32位 64位都试了 全不行  BIOS版本也试了好几个也是一样,如果先把集成显卡删除掉再打独立的 独立驱动的是可以打的上 但用不了,用软件检测也检测不到独立显卡。有哪高手碰到过这问题? 是显卡有问题还是BIOS不对,这显卡有打显卡有打黑胶不敢乱动。

网友:
一般这样的显卡有问题,禁用掉就可以了,没把握还是不要干黑胶了,太特么容易掉点了

网友A:
客户不玩大游戏 就直接禁用   如果驱动排除了 那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玩大游戏 就直接禁用   如果驱动排除了 那显卡的可能性大

客户很不好说话,说之前是好好的只是不显示 被我修一下怎么显卡不行了,晕 不敢动显卡,要是动了显卡没好 客户再拿的地方维修就说不清了。

网友B:
价格报了260块 他说别人才报100块 还说我黑他 这款机子这么麻烦100块谁修啊。哎 不行就退机 让他拿到别地方去修

ics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的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户很不好说话,说之前是好好的只是不显示 被我修一下怎么显卡不行了,晕 不敢动显卡,要是动了显卡没好 ...

之前很有可能就是独显有问题  你刷BIOS  好 也可能是巧合   你的温度加焊到了显卡  或者你重新上了散热器 显卡被你压紧了  可以点亮 误以为是BIOS 最初可能就是显卡坏  个人观点

网友:
BIOS的重要心

网友:
这种客户随便他吧 不在乎这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很有可能就是独显有问题  你刷BIOS  好 也可能是巧合   你的温度加焊到了显卡  或者你重新上了散热器 ...

也有可能  可前面我也有用风枪加热过 不行呢

网友C:
显卡的问题大点。你禁用了客户应该看不出来吧

网友:
客户不好说话,你也别客气,之前不显示,现在显示了,想再修好就接着加钱呗

网友D:
我修到过,改好的blos显卡装不上,论坛上下载的亮机慢 但是装驱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报了260块 他说别人才报100块 还说我黑他 这款机子这么麻烦100块谁修啊。哎 不行就退机 让他拿到别地方 ...

客户不好说话就把他原来的Bios刷回,让他100块拿到别地方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过,改好的blos显卡装不上,论坛上下载的亮机慢 但是装驱动没问题的

那你机子后面有处理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问题大点。你禁用了客户应该看不出来吧

这客户要玩游戏 禁用他就玩不了

网友:
再换几个BIOS呢  去某宝看看     如果还是不行  基本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不妨在找个bios是是。现在是不用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V星的笔记本,刷完bIOS 独显感叹号,后来刷了个合成BIOS 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机子后面有处理好吗

最后和客户沟通,亮机慢 别的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后和客户沟通,亮机慢 别的没问题

那你显卡驱动能打上吗? 是刷BIOS刷好的吗

网友:
我建议实话实说!

网友:
这种事100元,绝对拒绝!!!

网友E:
怀疑是不是以前就没有打上独显、驱动的哟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说的太蹊跷,刷个bios居然能把显卡刷坏,应该是一开始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解决了吗来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怀疑是不是以前就没有打上独显、驱动的哟

不会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处理好了 还是BIOS的问题 找服务站的BIOS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班长上黑胶很难搞下来啊,经常掉电都不敢做了我。

网友:
E系列的电脑是不是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     难缠人难缠事  这种人随他去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客户同意可以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显卡驱动能打上吗? 是刷BIOS刷好的吗

可以装上 一切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E420 开机显示不全   一搞有可能就死了    惆怅

网友:
不好说话的客户就不要修了,多半搞了显卡也搞不到事,而且还有风险

网友:
这种机子要是显卡坏了 我都是直接换主板 换显卡风险太大了,搞不好还得赔一片显卡芯片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好的BIOS传上来,也好给你加分啊。

网友:
换显卡你可以试试

网友:
BIOS不合适吧  有些机子有几个型号的显卡

网友F:
这样的客人你管它呢,系统下显示显卡驱动打上了就给他,他用不用得了独显就不关你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客人你管它呢,系统下显示显卡驱动打上了就给他,他用不用得了独显就不关你事啦

看人了  有些好说话的就没事

网友:
  我觉得直接禁用的好,实在不行 买个 原厂BIOS 刷,跟BIOS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
没刷对吧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有两种

网友:
看看你的是GT630还是GT631

网友:
不一样的机子BIOS刷上显卡不认

网友:
我前面遇到过  够奇葩的

网友:
今天收个三星二代I3 ,独显怎么也驱不起来,明天找个BIOS 刷刷看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个联想的就是这样,BIOS刷亮了,死活显卡就是感叹号

网友:
觉的像是BIOS。也不排除显卡本身

网友:
在淘宝上面叫别人重新跟你改一下BIOS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个机子   亮机慢  刷完BIOS  不慢了  独显装不上    后来别人给我一个在线刷的BIOS   独显装上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现在刷好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坏了,建议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