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版号820-4924-09 BIOS

楼主(2016-03-05):
工厂纯净版BIOS程序,苹果新款你刷备份的是不行的!刷这个OK 本人已经测试 需要的同行拿去!希望大家赏点下载分

APPLE 820-4924-09 CLEARME.zip

网友:
测试一次通过,强赞

网友A:
有声音无显示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无显示是不是这个问题。

屏的问题居多 屏线也有可能不是主板这边,,是屏那边

网友:
谢谢,正需要一个试试

网友:
开机非常慢,不知道行不

网友:
好用的点赞

网友(2016-04-04):
有密码,得改

网友B:
密码 你重置下 SMC就可以了  会吗? 组合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码 你重置下 SMC就可以了  会吗? 组合键

显示"此设备已锁定,请联系QQ:XXXXX"  我用winhex把密码去掉了,而且修复了ME ,开机不慢了。
第一次通电前,先按住Command (⌘)、Option、P 、 R  四个键,然接通电源,直到第二次提示苹果开机声音的时候放开。

APPLE 820-4924-09--已解密.zip

网友D:
很管用,好多问题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管用,好多问题都行

那当然 自己用过才上的嘛

网友(2016-05-07):
我的是有开机声不显示   这个行不行

网友:
我在修的是3476,不是这个板号,先收藏

网友(2016-06-10):
这个有密码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8-03-20):
引用 网友C:
显示"此设备已锁定,请联系QQ:XXXXX"  我用winhex把密码去掉了,而且修复了ME ,开机不慢了。
第一次通 ...

刷上还是有 此设备已锁定,请联系QQ:XXXXX"

网友:
楼主的BIOS测试能亮不过要20秒左右才能亮还有就是风扇不转~~

网友:
楼主的BIOS能亮,不过要20秒左右,还有风扇不转~~

网友E(2018-07-26):
耍了还是提示设备锁住了 大家谨慎下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耍了还是提示设备锁住了 大家谨慎下载哦

刷了 开机四键重启下就行了 这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耍了还是提示设备锁住了 大家谨慎下载哦

刷完, 开机四键重启下就行了 这都不知道????、、、、、、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C:
显示"此设备已锁定,请联系QQ:XXXXX"  我用winhex把密码去掉了,而且修复了ME ,开机不慢了。
第一次通 ...

确实是有锁的,楼主请解锁之后上传,刷一次BIOS不容易!

网友(2019-09-22):
2楼的哥们的BIOS 解锁,好用,今天刚修好个机器,客户非要安装苹果系统,安装windows 不用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