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3 无U供电 断电重启

楼主(2016-03-05):
V星H61M-P23 无U供电 断电重启 不断掉电重启 测内存电压出了 测没U供电 加焊过U供电IC 不行 没电压出来 刷BIOS 一样 不知道是那个电阻拉低的?????求大神
刷BIOS

网友:
請按時序方向走....內存.....橋.....總線..cpu...

网友:
你竟然去刷BIOS,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先把CPU供电之前,内存供电后的几个供电测下看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供电IC的使能和供电电压有没有?没使能就查上一级的信号

网友:
测CPU周围电压

网友:
H61以上这种板,少任何一个供电都会不停重启,要查下那个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按时序测啊 内存供电DDR--桥供电PCH---锁相环供电PLL---总线供电VTT---系统代理供电VCCSA --- CPU供电VCORE

网友:
楼主看一下 主板的上电时序 然后测量最后一组电压的产生 是否正常,就可以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