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进水,谁有这图纸帮忙看看电阻阻值

楼主(2016-03-05):
进水,R21 R22电阻腐蚀了,找不到一样的图纸,在一个不同板号的图纸上看是10K,侥幸装10K上去不行,谁有这板子或这图纸帮忙看看这两电阻分别是多少,谢谢
电脑目前是开机一分钟掉电,风扇狂转,怀疑是温控问题,不知道这两电阻跟温控有没有关系    BIOS刷过了老样子

网友A:
自己看看 之前在论坛下载的

海尔 简爱7G.pdf

网友:
这机子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 之前在论坛下载的

老大,我下过你的图纸了,老早下了,不一样,板号不一样,图纸差多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图纸 论坛里没有呢

网友:
有没有人修到这机的看下谢谢

网友:
这机子好难啃得感觉,我上次修个掉电的,没修好,显卡取下来也掉电,然后什么都动了条件都查完了故障依旧,最后客户不修了,再把显卡装回去,特码的竟然好了,然后回去一个月返回来了,这次直接换显卡  故障依旧  然后彻底退了

网友:
这个 图纸应该是没有的 吧

网友:
想办法到淘宝买个吧

网友:
打算打算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