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技嘉b75m-d3v开机掉电

楼主(2016-03-05):
才上班半个月 ,老板今天让我修之前这个主板是去年的小伙子修的,目测干过南桥,通电风扇抖一下就不懂了,拔掉4p也是一样,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阻值没发现敌情-12v阻值480最后测量cpu电感发现敌情0.00,直接干倒一个上官阻值恢复正常,换一套吧,换上后可以通电了诊断卡插上不跑码【我cnmlgb】,摸cpu巨烫 量一下1.1v 算是正常啊,放电 在量管子也是正常的啊,不上cpu也是不跑PS【台式机修的少修同行的本子多点几乎没修过台式机】,换个I5 菜谱看看,炸就炸了,装上去通电跑马了,哔哔哔亮机。 图纸论坛有了我就不发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真是太好了

网友:
我也没咋修过台式机主板

网友:
i5的 就直接试机  还是楼主牛!

网友A:
不知道为啥之前干桥那小伙,怎么连CPU供电短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修好

网友B:
I5的CPU上机测试   目测楼主的公司财大气粗

网友C:
来我们说说 你这是I5几代哒    B75 1155 4代?  好任性!! 没短路 就要心有成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之前干桥那小伙,怎么连CPU供电短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修好

也不能说别人行不行,墙上贴的全是笔记本时序。。。我刚上班第一天就给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5的CPU上机测试   目测楼主的公司财大气粗

没有吧,没cpu测试了,死就死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我们说说 你这是I5几代哒    B75 1155 4代?  好任性!! 没短路 就要心有成竹

2代的2300 好像也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我们说说 你这是I5几代哒    B75 1155 4代?  好任性!! 没短路 就要心有成竹

2300的,收回来的机器拆下来的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凤城 -10 让你呵呵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哪个下管炸了

网友D:
最后测量cpu电感发现敌情0.00,直接干倒一个上官阻值恢复正常

CPU供电对地短路,也应该是下管击穿才会导致,我想不明白拆上管怎么会正常了,只有12V与CPU供电短路(也就是直通)时,才会是上管击穿。

网友E:
台式机板子修的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板子修的辛苦

还好吧,华硕的不喜欢修,现在手上两个h61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测量cpu电感发现敌情0.00,直接干倒一个上官阻值恢复正常

CPU供电对地短路,也应该是下管击穿才会导 ...

说的是  我也感觉是下管   上管穿了就保护12了

网友F:
估计是楼主打错了吧,应该看看是不是上官

网友:
华硕低端板   坏的太多,  h61的板子更难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楼主打错了吧,应该看看是不是上官

当时准备全给取了,但是取了个我量了一下 DS 0.00

网友H:
楼主看管型号了吗?我也代换过,却失败了,主板都着火了,板层都烧透了,代换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管型号了吗?我也代换过,却失败了,主板都着火了,板层都烧透了,代换有什么注意的吗

我找的是 笔记本主板上的供电1+2的管子,型号是上7932下7936

网友:
华硕的不喜欢修,

网友:
不好修华硕的

网友:
表示看不明白,要是能把测试点参数说明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时准备全给取了,但是取了个我量了一下 DS 0.00

那不就是击穿了吗,找相同型号换掉,实在没有可以找大小一样的,主板cpu场管换之,换之前看看沟道是否一样。。

网友:
CPU坏麻烦麻烦

网友:
cpu 供电坏,烧坏cpu,在1155的主板上多点,775的主板极少见吧

网友:
短路是最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