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 十几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6-03-05):
RT~~~~接到手的时候 桥 显卡 CMOS电池都被干过!因为没声音  (这个问题另外帖子已经说明了 修好了声音) 最后还是换掉EC了,怕EC已经有损坏 导致的!还是一个一样的  大概十几分钟就自动断电。我放过电  刷了 BIOS一个样子!期间还把 显卡的温控芯片摘了 还是一样!但是摘到温控那次  第二天一天都没事 第三天又是那样了!CPU和内存都换过 机器原始配置是I3的  Y471通病MOS管子也换了!温度很正常检查下来!

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兄弟!

网友A:
如果这个故障折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就放弃了,因为没有结果,不做无谓的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故障折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就放弃了,因为没有结果,不做无谓的尝试

客户300把机器卖我了 不整出来不挣钱  整出来能赚一点!

网友:
试过CPU么?

网友:
换过I5的啦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394-1-1.html你试试看下这个  貌似问题和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394-1-1.html你试试看下这个  貌似问题和你差不多

早就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