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3-05):
今天收个本子,开机无显,电流到0.78--0.85,插拨内存没变化,直接拿万用表测各电感,内存供电的那个没有电,再测电感不通,就是他了,更换电感,问题解决。嘿嘿,挣点下载分

江苏阳光 -2 一个水贴子
gmajynipl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句容诚信电脑 -10 水得一塌糊涂

网友:
电感坏的 很少吧

网友:
这么运气。。。钱到手;了

网友:
哥们你运气太好了,电杆很少坏的

网友:
在实际中电感不通的很少遇见  这个故障幸运

网友A:
你这贴也太水了点吧  内存供电都没有   还能上到0.8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贴也太水了点吧  内存供电都没有   还能上到0.8的电流

这就是你的不应该了     首先不排除LZ帖子水份大小      电流0.8这种机器是觉对有的  一般多为AMD机器

网友:
挣点下载分还真不容易

网友:
我还重来没遇到过电感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