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 LE跑58

楼主(2016-03-05):
华硕主板P8H61-M LE跑58 加了一下IO和桥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怎么办有时候还没有复位
华硕

网友:
大板得话 这问题有时无复位 是CPU一个小六角拆掉即可
跑58 不是BIOS也不是桥 是IO64脚还是那个脚忘记了具体位置 换掉
还有还有一种跑58得是 内存旁边VTT转换得822换掉

网友:
我试过刷bios好的

网友:
一开机就是跑58还是 开机跑马到58档58代码?

网友:
请问下这块主板不上cpu能上电吗?手上有一块不知好坏没U试!

网友:
区分一下你这代码是在内存前还是内存后,如果内存后就查一下注意下显卡电路,插个独显看看,如果内存之前就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插个独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