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S400 大短 把问题想简单了

楼主(2016-03-05):
品牌;联想
型号;S400
版号;LA-8951P
第一次在迅维发帖说白啦也是想要点积分 以后会经常发

故障描述;机器拿到手以后插电 大短路 拆机静态测量 各大电感 找到显卡供电的时候 发现 对地  以后问题找到了,可以秒杀了 万万没想到 把电感断开悲剧来了,电感后继对地 前级也对地  前面经测量  PQ801 直接导通   PU801的  也报废了   ,前面完事了该后面  直接断开PJ801  PJ802 触点  后继短路看了看图纸 后继没去别的地方都进显卡了  没办法上BGA  拆掉 不短路了  手头又没有 某宝65元定一块第二天到装机  一切正常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因为刚接触修本   只是为了想要点分  以后来论坛找图纸也方便
图纸下方

LA-8951P R01 cherry and royal_lay_combine_0202final.pdf

网友A:
你这个大短的还好,我的直接板材废了,CPU也费了只有换了

网友B:
大短直接把显卡搞挂了?

网友C:
有时侯修大电流的机也很蛋痛,哈哈,

网友D:
遇到过很多CPU都坏的

网友:
就显卡坏了 还能接收啊

网友E:
我第一个给你加,你回头去看下我贴子也帮我加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大短的还好,我的直接板材废了,CPU也费了只有换了

看来我很庆幸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直接把显卡搞挂了?

恩 直接给显卡19V了

网友:
只是显卡还好啊,烧cpu才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个给你加,你回头去看下我贴子也帮我加点吧

谢谢 大家一起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很多CPU都坏的

本人修的比较少 这种还是板载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侯修大电流的机也很蛋痛,哈哈,

维修也得靠幸运 哈哈

网友:
大家一起挣

网友:
直接烧鸡解决

网友:
楼主量显卡的对地是用的二极管档还是电阻档

网友:
我现在遇到换显卡都交换去

网友:
没拆机的大短  都不能说好修  我还遇过  没拆机大短的    一拆机   大大大大面积进水    板层都干短路了

网友:
显卡烧了还算好,修过几片 u也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