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不跑码

楼主(2016-03-05):
不费话,直接上电流表,上电到0。288或0。3的样子,所有电压都有,似乎不过内存。
不知道怎么搞了。
ACER

网友:
do you have schema?because it help you in diagnosis if not than write your plate no.
ok

网友:
我也台U410的机子,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2016-04-24):
....我这台给上家修过bios ec 和显卡 CPU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电流0.4几

网友(2017-07-17):
我这台上家也是修过bios ec 显卡 和CPU 0.36a 也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2017-09-22):
该不是通病吧,很多电流到0.4多不显示的,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2018-01-02):
0.42a 也是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