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64G进水求助

楼主(2016-03-05):
苹果6 64G进水求助
本人 小白  手机不小心进水了
手机屏幕暗了  但还是可以看到  其他使用还算正常
那么求解答的是 这样的屏幕是否不能用了  如果换屏幕的话
需要换总成还是单一样   还有谁来个介绍某宝店出售I6屏幕总成那些{要原装、或拆机的}别来个其他牌子的“原装”

网友A:
是没有屏灯电压,进水导致屏灯电路出问题,可能是升压电感有问题

网友B:
背光供电不良吧?

网友:
打对地值和量电压

网友:
测背光接口的对地值,还有背光的升压是否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屏灯电压,进水导致屏灯电路出问题,可能是升压电感有问题

谢谢解答  但听人说主板以后会有问题 所以没有修了  加钱换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供电不良吧?

是啊  但主板进水也不耐用没修了 价钱换新机去了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  但听人说主板以后会有问题 所以没有修了  加钱换新机了

那进水的 主板出吗

网友:
已经在手机店加钱换新机了  旧的手机兑1500再+3300买了台I6 64G 土豪金 国行全新

网友:
学学, 看看手机好修不, 到哪能学

网友:
屏的可能大点。

网友:
真正的原装也是拆机的,翻新一下,你的描述能够显示,是没有背光,有部分维修点可以修的噢,没有背光不一定是屏幕引起的。在淘宝购买时最好买个退运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