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dell5420有时不亮机

楼主(2016-03-05):
DELL5420 主板号:DA0R08MB6E2 REV:E2   我看到客户以前cpu供电被动过了,现在我还没发现客户描述的问题了,先向大家请教下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开十几次才能亮,不亮时电流1。13A

网友:
修好没? 我的也是

网友:
资料和南桥啊这板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过显卡 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个BIOS试下,这个机器BIOS也是容易坏

网友(2016-04-13):
手上有一台 到手开机不显 刷bios后 时显时不显 还没修好

网友:
这种新板显卡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
都直接问通病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或者BIOS  上次修一个5460   南桥发烫不开机    换南桥时开时不开 刷BIOS亮机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不亮的时候电流1.0 按下开关就关机了  应该是通病

网友:
E5535也有时亮时不亮的,刷了BIOS,加焊都不得

网友:
这机器刷BIOS的多啊

网友:
我的有时候动动屏  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加焊南桥就显示,冷却后又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这里有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先刷BIOS,出现故障的时候测测数据再看

网友(2016-05-15):
今天这机子也让我遇上了。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问题的没修好

网友:
我只想问问 你们都遇到这么多到底是这么修好的啊  求图文并茂的详细解释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戴尔时显时不显的我都是刷bios加焊桥好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机器,刷BIOS 换南桥 ,不行就得慢慢查了,,,  搞死人,现在的新机器

网友:
我这有一台5420开机电流1A,不掉电,不显,刷了几个BIOS故障不变。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