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1T-UD3L CPU电压又一下就没有了??怎么修?奇怪的8268R!!!

楼主(2016-03-05):
技嘉GA-EP41T-UD3L CPU第一次开机 能进系统 有时候也进不了。。跑3 4个码就无复位了。。无复位时测试 发现无CPU,总线 内存这些电压又是正常。。。
网是找了好多资料,有人说是CPU超频管理IC坏! 我测试那个8268R,它管理CPU电源管理芯片VID输出的。找到类似图纸,,但没能发现什么问题。CPU电压IC6334 开机脚33脚电压有的。很多人问题出在这个8268R上。。。 我换了一个新的 上去,,能进去系统了,但开着1把小时,,故障又一样了。。。  奇怪啊。。。 再换个新的上去。。 有可以开机一阵。。。。 有时个把小时又自动黑屏了,黑屏时 也是没有CPU供电。。。故障又是一样。。。难道老坏这个8268R? 但发现当无复位时 有时候CPU风扇也不转了。。 9268R 周边的102 排阻也换了 822也换了,也都一样。。 真是无头绪了。。。 可是又发现一个问题,放到第二天来第一次开又能进去到系统 过一会大概30分钟内 (不定时的)又自动黑屏了,黑屏后 再开 能跑几个码又不跑了 变回00了。。测试又发现无CPU供电了。。。。 真是无头绪了。。  救助啊。。兄弟们。

网友:
8268R 1 脚 28脚 有3.3V ,10 11脚有5V,  12脚 0.19V, 13 14脚有3.3V ,15脚复位脚有3.3V, 这些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A:
查CPU 会不会自动进入 C 状态

网友B:
没输出的时候,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CPU供电得转换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 CPU供电芯片换掉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CPU 会不会自动进入 C 状态

无复位查CPU IC的 VID脚 不正常。。但1-8脚是链接到8268R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输出的时候,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VID 1-8脚不正常,4脚3V  7脚3V 其他无电压! 但这些脚是链接到9268R对应脚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复位查CPU IC的 VID脚 不正常。。但1-8脚是链接到8268R上的。

8脚是PSI  CPU这个引脚 会使CPU走单相   你不会连这基本的都不知道吧  我觉得你这机器问题就出在CPU的状态上面

网友:
还是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复位查CPU IC的 VID脚 不正常。。但1-8脚是链接到8268R上的。

正确查了,1-7脚DIV链接到 8268R上,8脚没有链接到8268R上。。

网友D:
不行的时候就从供电开始查,先把CPU前面的供电都查下,没问题就再修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IC换一下看看

网友:
台式机板子花太多时间修就没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时候就从供电开始查,先把CPU前面的供电都查下,没问题就再修CPU供电。

CPU供电前 没能发现问题,当黑屏时 CPU电源IC EN脚是有高电平的。而测 8268R这个发现VID电压不对,其他脚 没能发现电压的变化。黑屏后手动重启 板上内存槽旁那几个LED 一闪就灭了。同时闪 同时灭。正常时候,开机这个几个LED灯 会常亮几秒后才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前 没能发现问题,当黑屏时 CPU电源IC EN脚是有高电平的。而测 8268R这个发现VID电压不对,其他脚 ...

不用太去纠结VID脚,只要VID脚有高低组合,还是就是有CPU电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太去纠结VID脚,只要VID脚有高低组合,还是就是有CPU电压就行了

但为什么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