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7M板号LA-3691P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6-03-05):
联想C467M板号LA-3691P集显,开机有背光无显示,裸板电流0.8左右,放电后开机有“嘀滴”两声,依然无显示,LVDS数据线对地值都在600左右,lcdVDD和3.3V供电正常,求细路!!!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加旱显卡试试

网友:
请继续刷BIOS

网友:
这种不好搞哦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