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320 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求助

楼主(2016-03-05):
手上有两台一模一样的问题。把耳机口小板拿掉喇叭可以响。插上就没声了。查哪个信号啊? 图纸一会上传

补充内容 (2016-3-6 11:44):
问题已经查出来了,就是耳机口的事。  其实之前已经把耳机口拿掉试了不行,结果换一个口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补充内容 (2016-3-6 11:44):
两台机器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很少正面解答问题  查个喵喵线呀 把耳机插口换了   再不行就查耳机插入信号   就这样

网友:
把耳机接口和麦克风接口对换

网友:
之前我修到一台仿苹果,也是这样,在我手上一开始是有声音的。从芯片条件、切换、接口、功放芯片,换芯片测路线走了不少弯路。最后一个系统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