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L321X 不开机 报警五声 已修复

楼主(2016-03-06):
型号:dell xps l321x(整机无型号标签)
板号:广达D13

故障:开机报警五声,不显示。
分析修复过程:
dell报警有一定的含义,查Dell Beep Code Overview(如下图)

查询结果为RTC power fail,应该是CMOS电池没电所致,拆下主板,取下CMOS电池,确认cmos电池3.2v。电池正常,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RTC电路,相关信号如下图

根据电路图分别排查相关信号RTC_X1  RTC_X2波形正常、#  SRTC_RST#  SM_INTRUDER#  SM_INTRUDER#电压均为3.1v,均正常。测试点都为相连电阻测试点如下图。

信号都正常,难道是信号过孔断线??要确认,必须取掉桥。即麻烦有风险大。桥锡裂??下加焊一下试试吧。上BGA,过程略过。
涛声依旧。无奈,先软后硬排除一下吧。因为能报警,所以上电部分基本可以排除有故障。那就线拿PCH BIOS试试吧。
刷完试机,能点亮,依然报警五声。重启,一切OK。故障修复。

总结,此机故障应该就是不开机。报警应该为一修哥拆cmos电池放电,机子又不开机无法保存cmos设置所致。不开机的原因为 PCH BIOS bad。总结为个人理解,同行师傅给予适当建议。

dell XPS L321X 不开机 报警五声 刷PCH BIOS 修复
dell XPS L321X 不开机 报警五声 刷PCH BIOS 修复

dell XPS L321X 不开机 报警五声 刷PCH BIOS 修复

附BIOS地址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652-1-1.html
图纸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558-1-1.html
附高清大图:

局部

网友A:
5声报警一般是电池没电了!还头一回听说是 PCH 桥的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声报警一般是电池没电了!还头一回听说是 PCH 桥的BIOS !

重点是不开机。个人认为

网友B:
前年修了同样的机子,进水, 我记得换了:CPU供电芯片,待机芯片,RTC电池,EC-IT8519好像是PGA的,还记得是RSMRST拉低了,换了USB3.0芯片,刷了BIOS,换了BIOS芯片,待机3V-5V上管换了 ,屏19V 供电电感换了,修好后 过了1个月,屏烧了,我当时没注意屏也进水了 ,又换了个屏,一共收了1400 元,1年多了 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年修了同样的机子,进水, 我记得换了:CPU供电芯片,待机芯片,RTC电池,EC-IT8519好像是PGA的,还记得 ...

如果是我看到你的一般就投降了。一是太麻烦,二是费这么大劲如果真不稳定。后期更头大。

网友C:
楼主的代码表哪里弄的

网友D:
有时候硬盘有冲突

网友:
很麻烦的 楼主耐心还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年修了同样的机子,进水, 我记得换了:CPU供电芯片,待机芯片,RTC电池,EC-IT8519好像是PGA的,还记得 ...

前前后后共修了有1个多月,没事的时候拉出来看看  ,就修好了

网友E:
5声不是都是电池没电吗

网友F:
那这个就是因为桥的BIOS引起的?。。

网友G:
附带的那张DELL报警多少声的图片不错,可以帮到不少人,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报警的定义,这次就明明白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附带的那张DELL报警多少声的图片不错,可以帮到不少人,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报警的定义,这次就明明白白了

我还以为是公开的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这个就是因为桥的BIOS引起的?。。

报警因应该是后期放电导致的,一直报警因该无法开机cmos到不了保存那一步。个人理解,等饼哥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5声不是都是电池没电吗

正解,我认为主因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硬盘有冲突

没POST完,应该和硬盘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代码表哪里弄的

N久前,工厂的哥们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还以为是公开的秘密

哈哈,有可能是公开的吧,我没怎么去关注,所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年修了同样的机子,进水, 我记得换了:CPU供电芯片,待机芯片,RTC电池,EC-IT8519好像是PGA的,还记得 ...

牛啊,这个机器烧了这么多东西,肯定也是花了不少时间修,耐心很好啊,有空也发一发你的经验帖子呗!让大家跟着学习下,链接发我我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