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摄像机画面抖动究竟为何?

楼主(2016-03-05):
使用监控摄像机的时候容易出现画面抖动的现象,也就是摄像机在工作的时候,监视器上的图像在不停的闪动,这是怎么回事,下面就给大家详解一下。

      1、检查监控摄像机是否正对阳光或荧光灯;
      2、检查监控摄像机的自动光圈镜头是否正常使用;
      3、检查镜头与摄像机之间的连接是否可靠。
      4、将1、3、4路图像接到2路后图像正常,说明那三路的监控摄像机没有问题
      5、将1、3、4路摄像机的接头肯定也没有问题,否则接到第2路也应该闪跳
      6、尝试第2路接到其他路上是否闪跳,如果闪跳则说明采集卡的那三路接口接触不好,需要稳固!只能更换采集卡!如果第2路接到其他路上也没问题,那就不好说了,或者软件问题,或者电源供电不足,或者视频头相互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

亲  别灌水行吗

网友B:
还有监视器出现故障时,图像也会不停的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监视器出现故障时,图像也会不停的闪动。

感谢 提醒

网友:
      说说我经常遇到的, 监控摄像机画面抖动原因,1  接头和硬盘录像机接口接触不良,
2 BNC接头质量不好。这和水晶头质量不好一样,坑死人呀。

       反正现在基本都是硬盘录像机了,用监控卡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