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型号A1286换显卡能看视频不能玩游戏

楼主(2016-03-05):
长话短说,原来是花屏换了显卡,N卡。修复了。3个月后又花屏,鲁大师检测显卡120℃于是又换了一片新显卡后出现了个奇怪现象。能看电影(我看《绝命毒师》一集一集的看)和上网看新闻,就是不能打游戏,驱动换过无效。温度高了的话没引导WINDOWS之前就花。我用3D图像生成软件模拟打游戏并测试温度如下:
仔细看是花屏的,并且已经死机。看温度曲线才63℃。

这张图片是鲁大师测试的温度,已经死机。温度才60℃。注意看温度曲线末端温度掉下去了是我关掉了FURMARK,因为当花屏时有时是可以操作的。而且有时关闭游戏窗口居然能回复,并且英伟达驱动程序提示:驱动程序已经停止工作并重置了你的显卡。之后就不花了并能继续用下去。
说实话我不止换过这2片新显卡,中间还换过1片,但当时就花屏以为焊接问题并且重植成有铅焊料就不花了,但也不能打游戏以为坏掉了,就换了第3片。看来已经不是显卡本体或BGA工艺问题,本人BGA操作至少200片/次以上。
重新加焊GPU电源管理芯片,增加2颗330电容到显卡核心供电,无效,无效。大神支招,我败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哦

网友:
BIOS有可能的。

网友:
确定自己焊工没问题 你就要看显存了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显存的可能性 非常大

网友:
我就怕这显存的问题,再来点意见

网友:
实在不想动显存,有没有别的可能?

网友:
以经能正常显示了   会花屏死机   不想动显存 也没办法哦

网友:
这款机器我弄过换完显卡没有解决问题 进系统有时候画面不正常 有4颗显存 我摸其中有两颗在一边的显存比另外两个显存温度高一些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来胆大心细很重要。。。

网友:
这个机器换显卡的时候显存有可能会坏的。换吧

网友:
苹果板做之前,最好预热一个多小时,要不要意外的事情太多、。

网友:
这个机器上2个显存就可以了

网友:
干过这么多次显卡  显存很容易坏

网友:
试试显存把  我之前修过一个A1278 的机器就是  机器来的时候显卡温度破百  玩游戏黑屏   更换显卡之后玩游戏不黑屏了 但温度还是巨高    更换了 2颗显存好了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显存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
是啊有可能是显存问题。或者显卡和显存的供电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显存出问题的多!

网友:
显存一样容易坏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楼主试试不接电池单用适配器看花不,我上次遇到过一台戴尔用电池就进系统就花,单用适配器一切正常,换了电池也一样,